求助各位大神,关于编码器线!!!在线等

楼主(2016-10-30):
台达A2伺服,自制编码器线,没有找到四芯屏蔽线,能用六芯线其中两根做屏蔽线不能啊

楼主:
机器不多,单独去买线耗时间。想节约成本

楼主:
这两个伺服要用作龙门同动,对信号有干扰吗

网友A:
如果线不长不用屏蔽线都可以,线路较长,干扰较多的话,老老实实的用屏蔽线.
谢谢啦

网友B:
其中两根做屏蔽 什么意思???
焊在外壳上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
线不贵啊,3米50一套,要不要

网友D:
用金属软件套在线上如何,一段接地。

网友E:
屏蔽的原理就是在信号线周围包上一层金属,一端接地,保持这层金属电势为0. 防止外界电磁场对信号产生干扰。
你随便选6芯中的2芯,如果不是对绞线,是没什么效果的,即使对绞,效果也不好。 如楼上说的,短的话可以不接屏蔽线,长的话还是要接屏蔽线的。

网友F:
代理商的线也是人去焊,本人就做过台达技术支持,出一套焊一套,坑爹。不过好多年前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机器自动做的线。亲自做线省不了几个钱,这些事尽量留给代理商去搞好。把时间放到有用的上面。

网友G:
我最近也在用A2的龙门控制,编码器线用的4芯屏蔽没有双绞,电机离电气柜2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