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S7-300程序不对的原因,C2为什么扫描不到,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6-10-30):
关于s7-300程序的扫描方式,不是从上向下,从左向右吗,图中的程序为什么不对。求大神!

网友A:
有人说定时器是异步刷新的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以前做项目也碰过,我也不明白,

网友C:
这就是典型的程序的时序问题,t2一接通时,t1就复位了,这个程序最好将c2移到最上面,应该没有问题,放在第二个可能偶尔也不计数

网友D:
我搞不清楚,分析来看应该c2应该接通一个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