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怎么可以实现一个PLC带多个屏幕

楼主(2016-10-30):
论坛里的高手i怎么可以实现一个PLC 带几个触摸屏 ,难道要加网络终端吗,谢谢各位指导。譬如三菱PLC和威纶通的。

网友A:
http://download.weinview.cn/ServiceSupport/downf.aspx?nc=101034002002&id=100000023181152
Q20.使用串行端口实现一机多屏功能.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1楼正解,参照设置就好了!

楼主:
高手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