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8120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6-10-30):
求助各位大神,国产fx1n被我把H86写入了d8120,导致无法连接电脑。除了等1个月电容耗尽,还有其他办法吗? 急 在线等

楼主:
等待大神现身。。。

网友A:
清除内存数据就OK了。

网友B:
电脑端也设置成H86相对应的串口参数,再连接???????

楼主:
解决了 放了一天自己就好了。。。。

网友C:
山寨的就不要叫FX1N,

网友D:
电池拔了,不用多久就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