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模拟量输入输出程序

楼主(2016-10-30):
求助三菱FX5U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程序,比如输入4000对应10V输出,输入10V对应4000数值

网友A(2017-04-09):
5u的只有电压模拟量输入,没有电流信号的模拟量输入

网友B(2017-07-20):
在GX WORKS3软件里面需要配置的吧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