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伺服报警问题

楼主(2016-10-30):
不知哪位师傅见过三菱J3-B系列伺服电池没电了,跟换好电池就显示25号数字报警,后来解除了25,PLCQD75MH4,REE指示老是闪烁,解除不掉,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帮助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可能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B:
哪天拆开变频器看看,我都没看见过变频器的电池

网友C:
这是伺服电机

楼主:
今天又到现场去弄了,用PLC软件监控QD75MH模块看了,显示为伺服没有记住原点,要重新调解原点,也就是没有编码数值,今天调到手动能动,就是没有看到伺服面板编码器数字变化
不知哪位大哥弄过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D:
机器应该有原点回归操作按钮吧,执行原点回归再试试。

网友E:
把定位模块的程序重新下载一遍试试吧,如果伺服驱动器管绝对位置的电池没电了,你的伺服电机有运行过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我已重生下载一下,但是还是没有解决,不知有谁在上海会这方面的人,价钱大家可以谈,本人电话18916338119

网友F:
报警是原点丢失
复位错误,重新回原点建立新原点.

网友G:
用软件在线试运行,从新回原点,等回原回归完成就OK了

楼主:
哪位有QD75MH系列的中文手册啊,

网友G:
QD75MH手册没有。不过有关QD75MH用法到是有
下载积分:+1(新工电工) 热心助人!

楼主:
还没看,先在这感谢一下

楼主:
还没看,先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报警是原点丢失
复位错误,重新回原点建立新原点.
重新怎样建新原点,比如外部是已经固定原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