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GT Desginer3 USB Driver

楼主(2016-10-31):
求三菱GT Desginer3 USB Driver
安装了 GT Designer3, 插了USB miniB, 没办法读取触摸屏, USB 没动静。

网友A:
有没有弹出发现新硬件的提示啊?如果没有,就检查通讯线,还有一个可能是USB口出问题了。
如果弹出发现新硬件,但没有自己正确安装驱动,则手动安装USB驱动。

楼主:
版主你好。
有弹出的,只是没办法自动安装好。
请问手动需要安装的USB DRIVER 有吗?

网友B:
可以手动安装的

网友C:
这个不需要驱动啊

网友D:
PLC的USB是单独安装的
触摸屏的USB是在安装软件的过程中,有一步自动安装的。但这里WINDOWS会提醒这是一个未经验证的驱动,如果你不允许安装,就装不上。
所以你最好再装一次触摸屏软件,中间有提示的时候,一定要点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