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实现一天的数据自动保存为Excel文档

楼主(2016-10-31):
求教大神,组态王怎么实现将一天的数据自动保存为Excel文档 ,怎么实现测试完一个产品记录一次数据?

网友A:
我现在也做这东西呢,思路是组态王连接数据库ACCESS或是SQL。PLC中做定时触发插入就可以了。数据库的文件可以另存为EXCEL或者PDF都可以。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拆二代

网友B:
有个报表自动生成再制定的地址里面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C:
LD M0 TRD D0 K7
ld<> d8018 d5 or<> d8017 d4 or<> d8016 d3 out m0

网友D(2017-02-18):
求如何将一个产品的信息保存一个CSV格式的文件

网友E:
直接定时出发写入数据库,然后可以随时调用查看了,access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