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三菱模拟量的峰值设置

楼主(2016-10-31):
求助三菱plc寄存器D10里不断变化的数据(模拟量),如何用D20锁定峰值(最大值)。

网友A:
你呢先在PLC内指定一个数据存储区来存放位移值,比如D0~D500再用定时中断(例如10ms中断一次)配合变址D0Z0将位移值存储到D0~D500的区域内,然后用SER指令对该区域搜索最大值,如果你位移值采集的过程很长,存储区存满后仍在采集,可保存完最大值后将之前的数据覆盖。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1楼的指点,我是新手,意思有点明白,只是搞不了。可以给个梯形图例吗?

网友A:
案例还真找不到了,6年前做的一台爆破测试台程序,是测试一零件在1.5~3MPa气压下爆破的最高值,跟你要求的基本一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8330.html
找到了,原来以前分享过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只要最大值??我用D0存实际值D2存最大值。单位时间内LD=> d0 d2 dmov d0 d2 行不行??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wu32u2) 还是这个办法好,简单明了

网友C:
ld> d0 d2 mov d0 d2 就这么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本菜鸟搞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