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一种信号分配器

楼主(2016-10-31):
请问有没有一种信号分配器:输入是一路热电偶温度信号,输出是两路热电偶温度信号的?
由于现场限制不能装双芯热电偶,PLC(贝加莱PLC)端没有源程序,所以无法更改热电偶模块。现在要求将该PLC采集到的温度数据分开显示到两个不同的地方。直接将温度信号并联出去,发现干扰非常严重,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求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一个输入模块,二个输出模块就行了啊
永无止境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输入模块,二个输出模块就行了啊
不错,这个方法简单。

网友C:
我记得一根热电偶可以直接并连两个测量设备.不知道准确度怎么样,之前看到有同事这么用.

网友D:
后端信号分发不行吗?

网友E:
没有PLC源程序,只能从PLC输出上想办法,不知PLC采集的温度如何显示的。
huiyang

网友F:
信号隔离器,一进二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