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用RS-232连接三菱触摸屏死活连不上

楼主(2016-10-31):
如题,无论怎样设置通信口都连不上

网友A:
如果软件设置正确,(有的型号的屏需要进入系统,设置为传输模式)通讯线正确,则有可能硬件接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设置正确,(有的型号的屏需要进入系统,设置为传输模式)通讯线正确,则有可能硬件接口坏了,
好的,谢谢,等明天再确认下是数据线还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B:
三菱啥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