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宏指令怎样置位软元件

楼主(2016-10-31):
各位大师好!我刚接触威纶通屏,想请教下宏指令。我想让触摸屏启动后把PLC软元件M200设定为ON,请问宏指令怎么写,能否直接写个示例给我,谢谢了。

楼主:
恳请懂的大师指教下,先谢谢了。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ON=1
SetData(ON, "PLC", 4x, M200, 1)
end macro_command
宏语言点选~~“当HMI启动即执行一次”
下载积分:+1(385385)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功能不用写宏指令,直接在你的上电主页设置一个隐藏的按钮就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大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