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关于三菱FB块的问题

楼主(2016-10-31):
在2个FB块中 怎么使用同一个输出信号。
比如说有2个FB快,都要使用到急停,都是同一个输出信号,怎么用同一个输出型号来控制FB块了

网友A:
输出管脚再转一下

楼主:
如果是同一个输入信号,要在两个FB中使用,怎么在两个FB快中引用了,用全局变量吗?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在一个扫描程序中 用局部变量,不在的话用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