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1):
PLC:FX3U-32MT-ES                         伺服 控制器: ASD-B2-0721-B

请教各位师傅在执行DOG搜索 回原点时,碰到X02 原点开关后可以 减速,但 电机一直转不停,找 不到原点,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下

PLC型号:FX3U-32T-ES   台达伺服型号: ASD-B2-0721-B  电机型号:ECMA-C20807RS

不知道接线对不对 我估计是不是X7信号线接错了。 X7正确的接线是怎么样子的,或伺服是不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如果用ZRN指令就可以回原点。

请问如果根据这张图,44端子接X7      19端子 接0V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X007是输入点,应该接到伺服驱动器的Z 相脉冲输出。
你好,谢谢你的答复,我不知道Z相脉冲怎么接,

网友B:
正逻辑 负逻辑  搞对木有

网友A:
OCZ接X007,GND 接24V的负端

网友C:
程序问题.写的是死循环程序,要断开M100,M8029后面要加个自断M.常闭点加到前面M100中自断,触发加个上升沿可以,M100自锁,就可以了
真诚感谢!谢谢你的解答,方便留个QQ·吗?我回头试试

网友D:
同意4楼

网友E:
同意2,4楼意见

网友F(2016-11-30):
应该是X2在X7接通前没能断开,用DSZR时,在原点ON前必需近点OFF 的!

网友E:
同意4楼观点,另外X2接通后减速,再对x7检测,参数里有一个原点回归的零点信号个数设定有关系,零点信号的正反逻辑,爬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