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 3U- 232- ADP -MB 模块用RS指令怎么都无法和工控机通讯上位机是用VB写的

楼主(2016-10-31):
求大神解答,通讯篇都翻烂了,可就是发送和接收不了数据,第一次使用,希望做过这方面的大神给解答下,万分感谢!上位机是用VB写的,这是程序:
QQ:1171712886
微信:13814404517

网友A:
楼主你有装三菱的OPC软件?上位机端口都做好了?还有不要那么保守,程序贴上来嘛,不然大家怎么帮你分析啊

楼主:
QQ:1171712886
微信:13814404517

楼主:
这是程序,最后几部是RS指令通讯用的,求大神指点,通讯线是焊接的235,上位机是用单纯VB写的
QQ:1171712886
微信:13814404517

网友B:
通讯 调试 先用稳定的串口调试工具调 如果串口调试工具 可以 那就是vb的问题 如果串口调试工具不行 那就检查plc和线路

楼主:
用串口测试工具也无法和plc通讯,收到的都是乱码
QQ:1171712886
微信:13814404517

网友C:
出乱码1、先查你线是不是焊对了。2、波特率等设置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D:
这个是modbus通讯模块,,,,,

网友E(2017-05-10):
用串口做应该不用转接吧
plc

网友F:
我有一次通讯收到都是错的数据,后来发现是校验码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