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步程序里能否使用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2016-10-31):
CP1H步程序里能否便用脉冲输出指令?如ACC 、PLS2‘之类的指令?令天我测试下,在步里面如ACC加脉冲型就没有脉冲输出,如果没有微分就有脉冲输出,如当前步没有转到下一步的话脉冲就不停的输出,故然在步程序里使用不了定位指令。请各位大师指点步程序里如何去使用脉冲输出指令,谢谢!

网友A:
可以
用绝对定位就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在步指令里,每次都计算距离再发脉冲。
但是欧姆龙的步指令不好用,还不如自己写个顺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