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里面写程序的时候怎么样写完后就跳出写批注的窗口

楼主(2016-11-01):
求大神告知

网友A:
有个设置里面可以改下的

网友B:
工具菜单的选项里设置注释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工具里面找了 没有找到 这个设置

网友C:
空白地方点回车有个“绿色笔”的按钮点死就行了
下载积分:+1(wangnaizhi) 真诚感谢!刚刚设置了一 ..

网友D:
图片红色框内绿色图标,用鼠标点击选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