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个小项目现在遇到难题了,请大侠支招,非常感谢 !!
项目硬件配置是S7-200 + Smart 700IE,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车间库房内想用PLC和触摸屏实现对暖气管路的进口出口温度压力实时监视,温度感应有6个点,压力两个点
跪求求大神给份PLC和触摸屏的程序!!!!
跪谢!!!!!
  • 下载积分:+5(lu08171537)

网友A:
    免费的午餐呢?
    大神能帮我么,付费也可啊。

楼主:
    我是新手,大神能帮我吗,付费也可以,不过不要太多啊。

网友B:
    看一下通信协议,一个一个读到D中

网友C:
    温度和压力传感器用的是MODBUS通讯还是通过模拟量模块来采集数据。
    模拟量模块。。。CPU222 CN   加了3个EM231 CN模拟量模块

网友D:
    看来是真的急了。
    温度输入6个点,和2个压力点。
    这仅仅是问题的开始,这6个温度是采用什么测温元件?Pt 100? J/K热电偶?
    如果仅仅用224xp集成的模拟量2入1出,显然远远不够,需要模块扩展。224xp;226最大允许模块扩展数为7块。
    使用你至少需要这样配置,一个224xp负责2个压力输入,只能是±10 V类型的输入。
    6路温度输入,如果选择热电偶,则建议6ES7 231-7PF22-0XA0 EM231 TC, 8 模拟量输入一块就可以了。
    哦,对了,触摸屏设置页面及输入、输出I/O域是根据实际编程地址在触摸屏上按需要组态。
    cpu222 cn   ,我加了三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测温元件是pt100 ...我现在好需要一个PLC的程序还有触摸屏的

楼主:
    大神要是有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发我一份吧,,,跪谢啦  13163436@qq.com

网友C:
    每个EM231有4个模拟量输入,以第一个地址是AIW0。第二个是AIW2,一直下去。EM231分热电偶和热电阻模块。直接AIW0 MOV VW100  再除以10 就是得到实时温度。SMART700 里建立IO变量,连接这个表量就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