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6-11-01):
各位大神们,S7-200的PLC和电脑通过下载线连接时,在资源管理器里面没有看到COM口,然后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时和PLC通讯时怎么设置通讯口呢,串口调试助手只能选COM1~COM4,设备管理器里面却没有COM口,怎么设置,怎么让串口调试助手和PLC建立连接呢

网友A:
有软件有编程电缆,为何要还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
zsh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56175]
我的设置跟图上一样,还是不能通讯.以前可以通讯.今天怎么试都不行.我的通讯线货号是:6ES7 972-0CB20-0XA0

网友D:
把通讯驱动程序安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