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描述:监控图
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在用的也是CJ2M+NC413。

关于NC413运动控制模块的配线,紧急停止输入信号,说明书写需要NC的信号,A20公共输入接的P24,所以急停A16已经接到G24了(Z24),万用表实测A20与A16间确实DC24V。

说明急停信号已经输入了。

错误里依然显示代码6000,emergency stop input。

闹心啊!求指教,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还有一点很奇怪,CX-POSITION监控里(见附图),圆圈那显示的是已经接入了(如果没接是红色圈),但左侧报警依然显示有错误码6000,运行时PLC内程序监控是没有接入。
,但把PLC切到编程模式,就能检测到急停信号输入了,很矛盾的状态。

楼主:
描述:接线图
接线图附上

网友A:
nc413為4個軸先判斷哪個軸警急停止
理論四個軸都要接

楼主:
4轴都接了,监控状态不正常。急停无红圈,但一直有报警

楼主:
顶上去……各位用过欧姆龙定位模块的朋友们,帮忙看下吧,多谢!

网友A:
413用了不下上百塊模組從未發生你說的麻煩
提供線路圖腳位接DC+ A1 A20 B1 B20
DC- A16 A18 A19 A2 B2 B16 B18 B19
極限為B接點
希望有幫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13用了不下上百塊模組從未發生你說的麻煩
提供線路圖腳位接DC+ A1 A20 B1 B20
DC- A16 A18 A19 A2 B2 B16 B18 B19
極限為B接點
希望有幫助

“極限為B接點”正解

网友C:
因為你沒有reset  nc413
2000.12
2002.12
2004.12
2006.12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你沒有reset  nc413
    2000.12
    2002.12
    2004.12
    2006.12

    谢谢呀,就是这个问题,reset就好了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感谢分享!

网友D:
    接入复位信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