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西门子变频器柜电流控制方法????急

楼主(2016-11-01):
一台西门子280KW变频器,原控制方式是0-20ma控制,现在想用4-40ma控制,(因为PLC给定的就是4-40ma的电流信号)请问这样该怎么接线,参数需要怎么调,可以这样用吗???????求解,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什么PLC会有这样的电流标准,至少我没有见过.一般来说变频只支持最大20ma的电流,即使用给40ma电流也检测不出来.

网友B:
可以在PLC里转换成20MA输出啊,输出数据除以2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