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以前使用Q系列PLC编程一般都是采用 ”梯形图+SFC“,现在比较多用标签编程,非常方便和灵活,编程时结合常用的梯形图、SFC、ST语言 ->计算机语言C语言相似,需要一定C语言基础,可以定义局部、全局变量,处理数据非常方便,如D0 := D10 + D15+  D20 + D25 + D30  一行可以写完,有常用的IF语句、CASE、FOR循环、while循坏等,FB块 -> 可以自己定义变量,做成功能块,相同的控制功能可以做成一个功能块,可以大大减少程序步。

网友A:
是很方便,但是不太习惯

网友B:
引用楼主oyiwiw于2016-11-01 21:29发表的 Q系列这些新的编程方法,你们都在使用吗? :
        以前使用Q系列PLC编程一般都是采用 ”梯形图+SFC“,现在比较多用标签编程,非常方便和灵活,编程时结合常用的梯形图、SFC、ST语言 ->计算机语言C语言相似,需要一定C语言基础,可以定义局部、全局变量,处理数据非常方便,如D0 := D10 + D15+  D20 + D25 + D30  一行可以写完,有常用的IF语句、CASE、FOR循环、while循坏等,FB块 -> 可以自己定义变量,做成功能块,相同的控制功能可以做成一个功能块,可以大大减少程序步。

GX  IEC  Developer就有这些功能,大概10年了,你现在才用是不是OUT了。

可以去看看美国的SoftPLC,那个是用Java编程的,以后发展的趋势。

另外,标签编程不是为了灵活,而是为了软硬件分离。

Good Luck~

网友C:
我都只用【階梯圖】,很單一的功能
能達到功能就好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X  IEC  Developer就有这些功能,大概10年了,你现在才用是不是OUT了。

可以去看看美国的SoftPLC,那个是用Java编程的,以后发展的趋势。

不用标签就不能实现软硬分离么?
我认标签的最大优点恰恰是灵活,首先离开了以往的物理地址X,Y,M,D,R等,不用理会它的范围,进制。
其次标签的自定义用户数据可以把需要的数据类型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设备的整体数据类型;  标签名字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网友E:
都是高手

网友C:
樓主,要分享一下範例嗎?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看了一下文档,在数据处理方面比较有优势,如果只是简单的步进动作,并不比梯形图方便.

网友G:
编程的方法N多种,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到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

网友H:
高手们有范例可参考不

网友I(2016-12-31):
三菱的标签功能使用,程序编译起来太慢了,如果不更新,一定会被淘汰,我们现在就准备放弃三菱PLC,转向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