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1):
PLC  Y0已经写好脉冲输出程序    请教大神Y0输出后伺服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 驱动器参数是如何设定的   求指教!

网友A:
还有一个SRV-ON的信号要低电平,另外你的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1.M2和T2不能同时接通
2.Y0是否是接的是Puls信号
3.确认私服参数

楼主:
伺服使能SRV-ON已经给了信号,伺服电机是通电的状态,线应该没有接错,应该是驱动器参数设定不对

楼主:
M2和T2没有同时接通 只有一个是通的     Y0接的是PULS信号

楼主:
MCDDT3520松下驱动器参数该如何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SRV-ON的信号要低电平,另外你的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2和T2不能同时接通
2.Y0是否是接的是Puls信号
3.确认私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