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40MR 001的问题

楼主(2016-11-02):
我的油压机用的是FX1N-40MR-001的PLC ,可是有的输出点坏了,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全新的,用的软件是GX Developer v8.86版的软件,
把旧的那个的PLC的程序读取出来保存下来,
然后再把读出来的程序写入到新的PLC里边。中间也没有出现任何错误。
可是油压机不工作啊?按着机器的按钮只有输入灯亮,没有输出。
RUN我已经开启了。
我的步骤也没有错啊?
请问各位老师能不能指点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我自己已经研究几天了,搞不定。

楼主:
站内高手没人知道原因吗?
我有设置了一下plc.然后机器能动了,就是运动的可慢,还是不正常,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参数多么?人机界面图片也拍出来,程序也发上来。

网友B:
换3u的吧,1n淘汰很久了,买的也应该是翻新货

网友C:
FX1N现在新的,的确是假货占95%,真货极少。
特别象40MR 60MR这样抢手的型号,真货早卖光了。
你可以考虑把假货拆了,从上面拆零配件去修新货。

网友D:
监控看看,大部分是参数没有设定

网友E:
听做这行的说,一个壳只30块就可以买到.2N这些停产多年的,基本上都是换壳.

网友F:
是不是只写入程序,参数及其它选项没有钩选写入

网友G:
跟PLC硬件真假无关,怎么说也是新的PLC,楼主把程序发上来看看。不一定就是程序的问题,也有可能是PLC外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