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加密

楼主(2016-11-02):
普若菲斯触屏数值显示元件如何添加安全级别?请大侠赐教!

网友A:
双击属性里面就有
下载积分:+2(刚入门的菜鸟)

楼主:
数值元件属性里没有添加安全的选项 ,开关元件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值元件属性里没有添加安全的选项 ,开关元件是有的。
你把项目发上来,或者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