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实在是弄不明白了

楼主(2016-11-02):
我家有10个日光灯,一楼5个;二楼5个.二楼有一盏灯总烧电子镇流器.多则能用半年,少则月八的就坏掉.
把其它灯的镇流器移到这盏灯上,同样还是会坏掉.真的弄不明白了.

网友A:
1、电子镇流器在维修时发现,不接SW1,在插接加电过程中,多次损坏电子镇流器,这是因为插接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次通、断的情况,这样会产生很高的尖脉冲电压击穿易损元件。
2、出现过流,继续烧RO,这主要是VT1或VT2的c-e间耐压一F降,存在高压软击穿,必须选用耐压足够的三极管更换。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外部环境,或者接线。
比如:
这个灯刚好受另一个大功率设备影响。
那位置潮湿。

网友C:
如果是我,就把灯管也换掉。。。

网友D:
低碳 环保 换LED

网友E:
看一下线路有没有毛病 有的时候装修电工没有按照电气规范施工的 注意电线接头这些地方

网友F:
换led的灯

网友G:
开关或线路有漏电的地方,断电时晶体管激励电压不足就烧坏。

网友H:
按你所说的情况,应该不是灯的问题,那就检查一下线路问题

网友I:
换飞利浦正品,至少也是国产欧普,然后把开关也换掉,再排查下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J(2017-02-28):
检查灯与电子镇流器的功率是 否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