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关于广州数控系统GSK系统报警的解决方法汇总

1、系统显示“急停报警”,产生原因包括急停按钮按下未旋起,限位问题及线路断路故障等。
解决方法:检查急停按钮是否按下未旋起,检查限位开关是否损坏或断路导致急停线路这一回路断路,检查线路是否存在短路或接触不良;是否二极管接反导致烧毁 2803 IC ,致使 +24V 信号输出无效,此时需更换2803 IC

2、不稳定的电压导致驱动器或变频器报警从而引起系统报警
解决方法:检查供电电压,加装稳压设备

3、系统显示“驱动器准备未绪”报警
解决方法:驱动器没有电源供给,检查供电回路各线路有否断路,检查各元器件是否损坏;系统上的驱动参数设置不当,修改以下相应参数: 980T为9 号, 928TC 为 12 号,928TA为10号参数;通过互换驱动器检查是否驱动器自身故障

4、系统编程时出现程序操作报警,产生原因是进行了非法的编辑或操作不当
解决方法:查阅系统操作说明书的附录或本手册车床系统报警附录,根据系统的报警内容,查阅相应的处理方法

5、系统出现序号报警或中文报警,由于参数设置不合理或编辑非法导致
解决方法:查阅系统操作说明书的附录或本手册车床系统报警附录,根据系统的报警内容,查阅相应的处理方法

6、科能报警
解决方法:980T 科能 报警,打开系统盖,将门阵重新拔插,再按实 ,若仍不能解决,则需送厂维修。990M 科能报警,则需调节电源盒 +5V 的输出电压 , 若仍不能解决,则需送厂维修
  • 下载积分:+1(dgamen)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