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电源指示灯一般接24V还是220V

楼主(2016-11-02):
设备的电源指示灯,如果用220V,则把220V电接到按键里不太好,不太安全,
但如果接24V,从整流电源接来,万一电源启动了,整流器烧坏了,这不是给个错误信号吗?
求大师你们 一般咱弄啊

网友A:
你过虑了,220VAC 还是24VDC随便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一般接220V,但是也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C:
电源指示灯一般单独一个220V回路,

网友D:
一般直接继电器回路的用AC220V,
有PLC等控制器的,用DC24V
在预算足够的情况下,不管指示灯还是接触器,建议都用DC24V。

网友E:
根据具体电路具体决定,特别是根据线路供电的电压等级决定,尽可能地使用与电路同一等级的电压,避免引入过多的不同电压等级。。
例如线路的电压是24V(直流或者交流)的,就用24V的指示灯。是220(或380)V的,就用220(或380)V的指示灯。

网友F:
220v 24v都可以呀。

网友G:
设备输入电源是多少,指示灯就接多少

网友H:
最好24V,安全。

网友I:
一般接220V

网友J:
从安全考虑用24V,主要还是根据设计者的思路定的。

网友K:
24v安全点。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一般直接继电器回路的用AC220V,
有PLC等控制器的,用DC24V
在预算足够的情况下,不管指示灯还是接触器,建议都用DC24V。

DC24V的接触器太贵了哟,用不起呀!

网友L:
我是尽量用DC24V,因为这样可靠性会高些。也混用AC220V的,但都选用AC380V电压等级,光稍弱些,但可以用便宜货。

网友M:
AC 220V 直接引一路。

网友N:
不是可以整流滤波吗

网友O:
一般情况下电源指示灯安装在电柜上的都用220V,安装在外部的用24V

网友P:
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Q:
         我的控制电压是24V的,指示灯用A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