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本人不才,麻烦各位帮忙解读下   [DMOVP K0 D100Z4] ,这个后面的D100Z4是什么意思?
还有个常开触点 M800Z3 这样的

网友A:
Z4是变量名,假如Z4=2那么该指令是将D101 D102数据寄存器清零。如果Z4=6那么是将D105 D106数据寄存器清零。

网友B:
Z4是变址数据寄存器,假如Z4里面的数据是5 那么D100Z4所指的就是D100+5等于D105数据寄存器,变址是改变地址,没有改变里面的内容的。假设Z4是6 就是把0传送到D1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Z4是变量名,假如Z4=2那么该指令是将D101 D102数据寄存器清零。如果Z4=6那么是将D105 D106数据寄存器清零。

谢谢,谢谢!

网友C:
同时注意变址寄存器的32位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Z4是变址数据寄存器,假如Z4里面的数据是5 那么D100Z4所指的就是D100+5等于D105数据寄存器,变址是改变地址,没有改变里面的内容的。假设Z4是6 就是把0传送到D106

谢谢,谢谢!

网友D:
變址寄存器,注意z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