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现在触摸屏通电显示正常,但是通电等待一会儿后开始通讯,这时候触摸屏就黑屏死机了。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说还没有通讯前,画面已经显示出来了。一开始通讯就直接死机。

网友A:
引用楼主dq961于2016-11-02 15:44发表的 在线请假proface触摸屏问题 :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现在触摸屏通电显示正常,但是通电等待一会儿后开始通讯,这时候触摸屏就黑屏死机了。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说还没有通讯前,画面已经显示出来了。一开始通讯就直接死机。
黑屏後觸摸顯示屏可以再次點亮嗎?若不能點亮嘗試斷開通訊電纜看看顯示是否恢復正常?如果能正常就要看看是不是觸摸屏系統地址被佔用?

网友B:
先断开通信线试试,是黑屏还是死机,结果不一样的,看一下指示灯亮着什么颜色,黄色的指示灯表示故障,可以帮你维修,如果有画面只是死机,断开通信线还是一样的话,可以尝试修改触摸屏的起始地址,或者直接重刷系统

网友C(2016-12-11):
问屏系统也能刷?怎么刷?

网友D(2017-02-09):
是不是編程口上插了編程線. 把它拔掉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