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问老版本的软件做滚动报警怎样设置

楼主(2016-11-02):
请问老版本的软件做滚动报警怎样设置?谢谢!

楼主:
滚动报警是搞出来了,但字体太大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A:
直接属性里面有字体选项的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没找到,能否贴个图,感谢!

楼主:
2楼就是随便这么一说的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