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2):
是不是将互感器的的S1与S2并接起来接电流显示表。这样接法对吗?

网友A:
3个互感器S1分别接到电表1、3、5        3个电流表也要对应接线到3个互感器S1上       S2与电表3、6、9、和电流表的另一端连上接地      电表2、4、6、 分别接三相火线

网友B:
互感器线圈和电度表的电流线圈,电流表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互感器S1分别接到电表1、3、5        3个电流表也要对应接线到3个互感器S1上       S2与电表3、6、9、和电流表的另一端连上接地      电表2、4、6、 分别接三相火线

这个是并联的方法吧?还是串联。

楼主:
应是哪种方式才对啊。

网友C:
将电流表串在互感器回路,电流表要串,不能开路,电压表要并,不能短路

网友D:
电流表互感器应另外加装,不能和电度表混用。

网友D:
6楼是正确接法,可把电流表串接在回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表互感器应另外加装,不能和电度表混用。

电流表与电度表不可以用一组电流互感器吗?

网友E:
要分开的,不过现在的智能电度表里面都可以看到电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将电流表串在互感器回路,电流表要串,不能开路,电压表要并,不能短路
串联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G:
电度表的互感器不能与电流表用的互感器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