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软件强制DO线圈时DO接点动作,程序启动DO时,DO接点不动作

楼主(2016-11-03):
施耐德Modicon Premium PLC用Unity Pro软件编程下载到PLC运行时,出现有1个DO线圈动作后其常开接点(自保持用)不动作,强制DO线圈时接点动作又是正常动作,急求各位前辈赐教一下。

网友A:
查一下程序中输出线圈是不是重复,或是有条件瞬间使自保线圈断电而无法监测

楼主:
没发现有重复,将自保持改在所有接点后,也是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