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西门子换了一个新的伺服电机无法启动,型号为1FK7044-4CH71-1UA0,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新的也有可能是坏的。继续换。

网友B:
没有说明什么故障和提示有关内容

网友C:
看下说明书

网友D:
人家换的伺服电机 又没还驱动器   驱动器没有报警的话  就检测下吧   不匹配要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