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变频器MODBUS通信

楼主(2016-11-03):
请教各位变频器走MODBUS通信。用的RS指令方式。正转 停止 加减速都可以控制。就是反转控制不了。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过,显示OPEN 正常。

网友A:
似乎要考虑时序问题

楼主:
不懂 请解释下

网友B:
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RS指令通讯,我上传过程序,可以看看
有链接没有 多谢

网友C:
用串口助手监控的数据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真诚感谢!我打开了的 显示OPEN 正常的

楼主:
以下是程序 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这是调试助手

网友D:
有个D8168这个要设置一下时间的 好像
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