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请教各位前辈,Q系列 CPU Q03UDV 有遇过开机后err红灯ㄧ直闪烁无法rest消除的问题吗?
有人说是没电,但是这块cpu是新的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没下程序进去吧

网友B:
电池安装了么?

网友C:
很正常,没参数,下个程序进去复位一下

网友D:
诊断看看 错误代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