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3):
请问各位高手解惑
目前遇到的问题

使用绝对位置移动到300位置然后在回到0位置(绿色),反覆好记次后发现位置会慢慢的偏移掉(红色),但是移动的距离都没问题。
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产生?PLC伺服相关参数没设定好?硬体问题?

有人说是
1.脉波的累积误差量,就是例如实际位置300要1000个脉波可是在参数设定或减速比等运算上无法整除导致数值是有无限位的小数点,导致我实际上下300指令却有1001个脉波,每次多1而累加出来的误差。

疑问:假如说是会多1个脉波,那回来到0位置应该也是跑1001个脉波吧?有可能跑300位置1001脉波,回0位置1000脉波?

2.平台在到达300位置时因为其他硬体关西(卡住?挤压?)导致只跑999个脉波差1个脉波(0.01mm),程式认位已到达,后面在下回0位置跑1000脉波,反覆造成0位置慢慢往后

这个说法听起来比较合理

3.螺杆与平台的机构间隙造成?

这个说法不太懂QQ

以上~因为是初学者所以很多不懂,目前在查(看)一些相关资料。希望各位高手解惑到底是什么问题可能造成此状况以及以上3说法可能性~感谢

PS: 300脉波数1000只是假设数值

网友A:
首先丢脉冲或者伺服本身位置不准确可以直接监控伺服编码器反馈值来排除;
其次机械位置间隙可以打表察看;
固定一个脉冲走0.1、   0.01、  0.001等, 这样编程时基本不用计算,电子齿轮比设置一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有条件回原点时尽量回,这样可以减小误差。

网友B:
问题1,丢脉冲,这个好说,伺服监视收到的脉冲一看就知道,,,,,问题2,伺服位置未到达,这个跟伺服特性有关系了,伺服的响应都是10ms以下高端的更是纳秒级别,如果有堵转伺服要么抖动,要么报警,肯定有动作,,,,,,问题3,间隙,所谓间隙了就是来与回之间机械由于加工精度和装配造成的误差,间隙一般都是有规律的,误差肯定是这个机械间隙以内不会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