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6-11-03):
请问大神们,一个编码器是否可以同时连两个高速计数器(台达SV2PLC)计数吗?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本来编码器就要占用两个点

网友B:
看编程手册都有。

网友C:
ab相同时解两个确实没遇到,如果a相接一个plc,b相接一个plc,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可以的,有接过!

网友E:
看看手册吧,编码器A,B,Z有几种连接方式,看你怎么用

网友F:
路过学习
上述观点是否以下意思
编码器A同时接FX系列X0、X3, B相同时接X1、x4。那么C251、C255同时会正常计数
求解答

网友G:
我也没试过楼主说的接法,楼主试试,结果告诉大家一下啊,看看是否会有8楼的效果

楼主:
正如8楼所说,不知哪位高人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H(2017-04-03):
刚才试了一下,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
上述观点是否以下意思
编码器A同时接FX系列X0、X3, B相同时接X1、x4。那么C251、C255同时会正常计数
求解答
用单相计数器。A接x0,B相接x1。

网友J:
为什么要2个同时计数呢?一个多次读取当前值就可以了.

网友K:
么有问题的,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