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问题

楼主(2016-11-04):
我们这有一个伺服电机,走到位置后伺服电机偶尔会反转一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反转。。。是刚性不足停下的时候过冲产生位置偏差的原因吧

网友B:
应该是刚性的问题,可以自动调整一下刚性,之前也出现过,自调整后正常了。

楼主:
好的我试下,谢谢

网友C:
我也试过是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