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楼主(2016-11-04):
刚接触fx5uPLC 想实现定位 .和上位机通讯需要设置什么什么吗
还有我用LD X0 DDRVA K2000 K1000 K1 M1 怎么不动作
新手求各位大神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M1发脉冲?
M1 是定位完成的置位的一个点

网友B:
你把脉冲数改多一点 看看 ,另外看一下 你程序里别的地方有没有用到M1 和M2 双线圈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输出! M1是正常结束 ,M2 是异常结束!
!
真诚感谢!

网友C:
LD X0 DDRVA K2000 K1000 K1 M1 应该换成
LD X0 DDRVA K2000 K1000 Y1 M1
LD M1 OUT Y4
我试试 谢谢
QQ:569456723

网友B:
楼主如果要用K1的话,参数下面有一个高速IO的表格设置了没有 ,没设定的话 ,设置一下 看看如何。另外是不是因为你的X0一直未断开 ,可以在后面加上M1和M2的常闭点试试!
好的 谢谢
下载积分:+1(无线风筝)

网友D:
5U 运动控制没用过 上位机控制 可以用udp协议
在以太网里设置一下 就好了 再设好IP地址
非常感谢
下载积分:+2(无线风筝)

网友E:
具体设置看e-Manual viewer
好的 谢谢你
下载积分:+1(无线风筝)

网友F:
用work2设置吧,很简单的
WORK2 不支持5U 把
工控回收

网友F:
现在都不用手持的了,都用电脑设置了
工控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