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带多个触摸屏的方案

楼主(2016-11-04):
现在有一条自动化线,整条线有10个触摸屏,我想尽量用1个CPU,也就是说一个PLC带10个触摸屏,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Q03UDEHCPU,自带以太网接口的都可以带10几个,妥妥的
QQ:569456723

网友A:
忘记发图片了,三个的HMI的
QQ:569456723

楼主:
我就是当心,一个CPU带10个触摸屏,会不会卡,或是速度慢

网友B:
楼上威武

网友C:
以太网都不行没有行的了

网友D:
用过一个欧姆龙CJ2M的PLC通过以太网连接5个触摸屏(PLC和触摸屏都通过网线连接到一个16口交换机),触摸屏显示有卡顿,屏上控制按钮响应有点慢。

网友E:
没关系 我们有个例子一条网带了10个RFID,8个GOT

楼主:
我现在是有4个RFID 12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