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我PLC是FX3U  模块FX2N-232IF   扫码枪“民德SF580"

扫码枪:
波特率9600
无校验
1位停止位
8位数据
无CR无LP
缓冲区8位数据
                                       怎么读不了数据第一次写没有经验 求大家帮帮忙  不知道TO  和FROM怎么收发数据

网友A:
引用楼主h397189451于2016-11-04 17:10发表的 三菱 3U FX2N232IF 的扫码枪程序、读取数据怎么写?请大家指点一下 :
我PLC是FX3U  模块FX2N-232IF   扫码枪“民德SF580"

扫码枪:
波特率9600
无校验

1. 当通过FX2N-232-BD与条形码阅读器进行通讯时,首先在D8120中对通讯格式进行设定,然后利用RS(FNC.80)指令编程与条形码阅读器进行无协议通讯(仅接收)即可。此次实验中,条形码侧的通讯格式设置是利用特殊的条形码进行的
2.2. 当通过FX2N-232IF与条形码阅读器进行通讯,在修改

楼主:
FX2N-232IF 通讯怎么设

网友B:
参照说明书,将以下东西写好
1.波特率,有无奇偶校验那些东西在#0缓冲寄存器写,#2中写最大接受字节(就是你要扫几个ASCII码),#3超时时间定一个
2.注意是8位还是16位处理模式,M8161可以使之变换。FROM指令读出#28状态。读出#2001接受缓存内的数据到D自己指定的寄存器,用#28中的b1位做条件(接受结束)。
3 最后将#1中b0置位(允许发送/接受),就OK了

网友B:
还要HEX转换成16进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