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请教各位师傅,我从公司设备上上传了P L C程序,可触摸屏程序无法上传,我有详细的电器图,根据原来的触摸屏设计可不可以重新做一个触摸屏呢?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可以啊,完全可以不用原来触摸屏的程序。自己练练手嘛

楼主:
连程序都看不懂,没找到师傅指点,编程都是自己自学了点皮毛,哪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程序都看不懂,没找到师傅指点,编程都是自己自学了点皮毛,哪位师傅指点下

还是谨慎些,有些HMI程序其实做得挺复杂的,那些动不动就自己重新编写程序的人都不是你我这等凡夫俗子。
  • 下载积分:+5(lu08171537) 好贴好贴!

网友D:
    引用楼主1406665003于2016-11-04 20:32发表的 可以通过P L C程序重新编触摸屏程序吗? :
    请教各位师傅,我从公司设备上上传了P L C程序,可触摸屏程序无法上传,我有详细的电器图,根据原来的触摸屏设计可不可以重新做一个触摸屏呢?

    触摸屏程序无法上传?为何

网友E:
    完全可以。查找PLC的地址,配置在触摸屏上面就可以了。安装触摸屏画面查找PLC地址

网友F:
    反正我是不干这种事,要搞就连PLC程序一起搞还差不多,不然的话,后面调试有你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