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容量不一样的变压器并联使用

楼主(2016-11-04):
两个容量不一样的变压器并联使用,一个是630千瓦一个是800千瓦,并在一起使用能行吗,两个变压器一次绕组接入的电压一样,二次绕组电压也一样,能一起用吗,希望大家能帮帮吗

网友A:
这么大的变压器,最好是叫专业的人来弄

网友B:
不建议并联使用,因为不满足并联运行的条件,至少感抗,阻抗是不一致的。

网友C:
没听说过这样用 相位、回路、感应电动势等等?

网友D: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变压比相等 若二次输出电压不相等,会在绕组内产生循环电流,降低变压器的输出容量,甚至烧毁变压器.
2 短路电压百分数相等(即短路阻抗百分数相等) 短路电压百分数不等时,不能按变压器容量成比例地分配负荷,会造成短路电压百分数小的过负荷,短路电压百分数大的不能满负荷.
3 绕组的连接必须相同 绕组连接组不同时,将在绕组间产生很大的循环电流,使变压器严重发热以致烧毁.
4 变压器的容量不能相差过大, 1/3内
两台变压器输入端来自不同的电网不能并网使用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E:
不建议并联使用,容量不一样,变压器并联条件不具备。容易出故障。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F:
我用过容量一样的变压器并联使用,容量不一样不行吧,会产生循环电流吧,造成变压器损坏

网友G:
这是一个专业问题,用应该可以用的。我们公司630和400的在用,具体方案是电力公司帮我们做的。

网友H:
建议分开负荷,比并联可靠多。并联要求条件比较高而且容易出问题。

网友I:
你需要并联运行的目的是什么?
你把两台变压器铭牌,高压低压系统图完全贴出来。
你的容量相差不是问题,但还要具备许多条件才能安全并联运行。

网友J:
不能并联使用。

网友K:
可以并联使用但是要达到四楼说的条件。

网友L:
并联使用条件如四楼所说,不同容量的可以并联但必须符合条件,最后在采购时说明使用情况在一个厂家定制

网友M:
可以使用,我们在电力变压器并联使用中经常中间使用母联连接,有两个关键的条件,一个是容量在1kVA以内,容量相近的偏差不大于20%,我曾经用1KVA和1.2KVA 并联使用的,最好两变压器容量相同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变压比相等  若二次输出电压不相等,会在绕组内产生循环电流,降低变压器的输出容量,甚至烧毁变压器.
2  短路电压百分数相等(即短路阻抗百分数相等)  短路电压百分数不等时,不能按变压器容量成比例地分配负荷,会造成短路电压百分数小的过负荷,短路电压百分数大的不能满负荷.
3  绕组的连接必须相同  绕组连接组不同时,将在绕组间产生很大的循环电流,使变压器严重发热以致烧毁.
4  变压器的容量不能相差过大, 1/3内

基本符合

网友O:
你可以一端并接,另外一端分别供电给不同的用电器。

网友P:
短路电压,连接组别一样吗?不一样不行

网友Q:
不是不建议,是不能。并网的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