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5):
现有一台伺服驱动器,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好坏,也没有伺服电机,怎么检测它的好坏呢?能发个说明书上来吗?谢谢!!!

网友A:
       没电机怎么试,

网友B:
找个电机试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device.panasonic.cn/ac/c/motor/fa-ac-servo/index.jsp

收藏

楼主:
能用其他品牌的伺服电机来试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用其他品牌的伺服电机来试吗

不可以,多数品牌的编码器都不兼容.

楼主:
官网找不到这个说明书,有大师发一个上来吗。

网友B:
QQ919355607加我,发给你

网友F:
通下电,查看下报警记录,一般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