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GT Designer3的使用 位指示灯

楼主(2016-11-05):
位指示灯在GT Designer3编辑器里编辑了, 但写入到GT中 触摸屏不显示 , 我试了下 字 也不行, 但 区域指示灯可以显示。 还有就是数值输入和显示也不显示。

网友A:
与pLc通信成功后,你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意思是和PLC通讯了才能看见吗?
之前GT1000系列的就没这问题呀

网友B:
樓上說得對唷
我在職訓中心剛學到 Proface 與 PLC 連線,真的也是未和 PLC 連線成功時,會有的東西無法顯示。

网友C:
有些必须与plc通信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