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后CPM2A上载不全

楼主(2016-11-05):
描述:程序截图
解密后上载PLC程序,但是总上载不全,换PLC上载还是不全,不能读到END,是不是程序里面有什么特殊的设定!怎么破,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解密后,得到密码。直接解锁,在上载程序。
上载程序完成,在另存文件夹。
是解密后,得到密码。直接解锁,在上载程序。
上载程序完成,在另存文件夹。但是不全,然后不能下载到其他PLC
下载积分:+1(335821222) 热心助人! ..

QQ980347789

网友B:
部分程序被隐藏了!!!!!
有办法解么?明明已经拿到密码了呀!

楼主:
现在明白了,应该是系统识别内存错误,该PLC是定制,内存比较大

网友C(2017-05-05):
我也遇到了此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D:
程序原来就是这样,和解密没有关系.

网友E:
请确保AR1001/AR1002两种密码都已经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