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5):
如题: 现3U plc  挂一个FX2N-2DA 的模拟量模块,缓存区显示不出来,显示无法执行该功能。 但是FX2N-4AD又完全可行。求解。。。。

网友A:
FX3U不支持FX2N-2DA 扩展

网友B:
原装三菱是可以的,山寨的哪问题多的去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装三菱是可以的,山寨的哪问题多的去了!

正解。

同时还要考虑电源容量够不,还有模块数量有没超过规定范围。

网友D:
完全是可以的,只是你的程序没写对!

网友E:
2DA,4DA都带过,开始用的说明手册上的程序,后来三菱的人说用WR3A指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DA,4DA都带过,开始用的说明手册上的程序,后来三菱的人说用WR3A指令

这是什么指令?

网友G:
这是什么指令啊 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