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看下宏指令

楼主(2016-11-05):
怎么会报错了?在威伦通上写的时钟宏指令

网友A:
好像你位置错了
那位置要怎样写

网友A:
这是我做的你看看区别就知道了

楼主:
这样输入也是错误

网友A:
你定义了变量吗

网友B:
建议先好好看下手册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