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西门子300 PLC程序无法ONLINE的问题

楼主(2016-11-05):
本来PLC程序是好的,可以现场MONITOR,突然间就连不上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检查过PLC的IP和MONITOR电脑的ip都是一样的,如图所示FAULT。
学海无涯~

网友A:
是用的西门子原装电缆吗?所谓的国产代用电缆是靠不住的。

网友B:
ping 一下 更改一下通信方式再试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现已查出原因,从电柜的PLC到Monitor PC 的电脑之间有个交换机的通讯口有问题, 重新更换后OK。
学海无涯~